联想的。20显示器,冠捷代工。L2060WA,改板不亮?

楼主(2011-08-14):
如题,为什么,四根线接过去了,只有原来的白线,叫MUTE没接。开机,加电不显,灯管也不亮。

网友:
你的问题我看了不是很懂的,根据换的理解,你不是换了升压板呢,那你确定是升压板的问题吗?你线序接对了吗?有很多机型不一样的,根我经验看,一般改换是没得问题了,但有一个显示器,升压板上的控制线也跟到电源板有关系的,只要把电源板上与驱动板上的控制线断开,然后再重新接就可以了,这一种很特殊的。也很不遇到。不知道你那一个是不是

网友:
不是。我接了。5V GND  ON/OFF ADJ

网友:
可还是不亮。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双灯小口,高压电源一体板。是通用板。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最好附上实物图片,可以让楼下的分析分析。。。

网友:
哪位高手改过。指点一下江山。

网友:
就是不亮啊~!

网友:
你的高压条应该是12V的,接5V有什么用哩

网友:
你是用乐华那些通用电源板改的吗?这些通用对于有些驱动板改装了是会出现按键指示灯可以亮,但是背光不亮,建议采购一些品牌机的小体积的电源一体板来改装,这样保证不出问题,除非板子有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也修过,改了一块板,也是没接MUTE 线。开机可以点亮。但显示器很暗。原来的电源板换过07N65  换过7576  换过431L    ,就是没5V输出。谁修过,给个思路。   这是块雷击的板。谢谢了

网友:
便宜板子就是不好,都需要改线。
原装板太贵了,贵一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