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8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11-08-14):
自己办公用的板子 准备加监控硬盘 换机箱后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 复位正常 ICS时钟IC和PWM芯片烫手 求助 总线难道出问题了?
芯片
硬盘
求助

网友:
这一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你把内存重新插拔一下看看,一般电脑换了机箱后不跑码都是硬件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怎么会不跑码 CPU复位都有了 怀疑总线出了问题

网友:
上面的人你傻啊,不跑马和内存有关系吗,应该是cpu座虚了吧,应该是没有救了

网友:
座子虚了那只能判死刑了 郁闷 前天给客户换显卡散热压坏核心 昨天又坏了主板

网友:
刷了BIOS无效 洗板水刷座子也无效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