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维修

楼主(2011-08-14):
今天接了块铭瑄主板  不开机  撤主板检查发现无开机5v 这个主板没修过 不知开机5v电压如何产生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个am2的主板 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
一般来说电源管理芯片控制上下管导通得来

网友:
不知 跟io有关系没

网友:
跑下电路吧!看下电源插头紫线吧

网友:
你有3VSB?      如果没有   查的应该是待机电压吧   独立大板一般在内存旁边有5VSB降压而来   很小有的像1117一样的  不过比1117要小   3右边的那个脚有5V  第二脚不产生3.3V出来  你直接换这个东西 集成显卡的一般在桥 旁边  或者PCI插槽旁边   像1117  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