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品牌台式机 无法安装系统 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14):
海尔 博越LX600-30 硬盘无法格式化,ghost完后无法解压
逐想起海尔品牌机自带的有个保护系统,一定要先卸载了他,进去自带系统还要密码,无法解决,上网查资料,
原来还要用海尔品牌自带的键盘才能进行解密,解开密码进入保护系统找到选项卸载,搞定
2个小时过去了...........
解决方法

网友:
怎么了,不行吗

网友:
先更新MBR都不可以吗?

网友:
把那个海尔一键通卸掉就可以了,密码为haier

网友:
我家里用的就是海尔的电脑,电脑刚买回家我就把那玩意儿给干掉了,

网友:
当新硬盘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还不能全格,而且还要用到haier的专用键盘才能进去,键盘上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键,红色的,开机时按一下就进入haier保护系统了
这个东西只要卸载了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
多谢楼上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海尔真会折腾人啊

网友:
海尔真专业!!

网友:
我以后不买海尔的了

网友:
哈哈,一山更比一山高啊,这样都行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挣点分升级

网友:
呵呵 这个见过 忘了是海尔还是方正 按HOME还是END也可以的 时间太长了 忘记了 联想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硬盘保护系统 不过是个芯片 拆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
除了用海尔键盘,应该还有其他快捷键把???TNND现在电脑做的越来越蛋疼了

网友:
试一下海尔原装键盘,上面有专用按键,可以删除系统密码

网友:
产品应该越来越人性化嘛,现在是越来越复杂了啊

网友:
home键进界面,haier是软件密码

网友:
此软件不去掉,没法安装新系统

网友:
估计BIOS中有开关选项的,关掉就应该没有了

网友:
听说过其它的电脑有保护 没想到海尔也有哈

网友:
多谢LZ分享,上次我给人家弄一个海尔的笔记本是新的,装系统也是哪样,我还以为硬盘坏了

网友(2012-03-05):
我的卸掉了一键还原通 也是装不上 硬盘上好的...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下啊、。、。

网友:
太麻烦了吧,我现在都不用品牌机,不实在,还是组装的爽。

网友:
楼主电脑型号是什么,找官网问一下就好了!没听说过海尔的如此复杂哦!

网友:
品牌电脑都是这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