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电流停在了1.1左右反复重启。

楼主(2011-08-14):
机器原为侍机偏高0。09后测电感发现3V短路,调开电感烧后级,发现南桥发热,后来更换了南桥IBM的,测3V负载阻值为30多太小了,但正常开机所有电都有,电流在1.1左右,后又换了片南桥后,只是3V后级的阻值大了,但电流上到1.多不跳变,反复重启,上了COMS电池也重启,请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自已顶一下。

网友:
现在准备刷BIOS

网友:
反复重启也就是自动开机的意思吧  如果是请你查相关SLP-3的相关电路  能找出问题 我上次修过6515B  雷击把南桥击穿换南桥后跟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后来发现是一个LED灯的场馆击穿

网友:
30多明显不正常呀。看图纸3V都去哪里旅游了。

网友:
3V有问题,先把这个搞好了再说别的

网友:
3V后级现在已经正常。

网友:
现在刷BIOS好了吗 要是没好的话 可以看看内存的基准电压出来了没有  还有北桥的基准也查查

网友:
还是查一下SLP-3

网友:
信号都有且正常RSMRST,CPUPWG,SLP——S3,SW系列信号.,PWRBTN,在开机后都正常。电流停在1.11A上有6S时间,后掉电迅速重启.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