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跑C1

楼主(2011-08-14):
一技嘉GA-MA78GPM双BIOS主板,现在跑C1之后重复F2 F5到C1循环,CPU发热不显示。刷BIOS依旧,开机后黄12V为15V 红5V 为6.7V,有遇到过的朋友吗?应该接着查哪里

网友(点评):
老大 有工具吗? 假负载。测一下供电 如果有波波 直接测量供电管理芯片没有的话 换了全部MOS管 再不行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515-1-1.html 进来学习学习吧

网友:
杀桥

scofield491 -5 严禁灌水 乱来

网友:
没看后面。。  换电源看看

网友A:
各个供电正常吗 这不是BIOS的原因 有异常发热的元器件吗

网友A:
去掉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主供电 时钟 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内存跑什么码

去掉内存跑码一样,只是加了内存偶尔会档在C1不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供电正常吗 这不是BIOS的原因 有异常发热的元器件吗

供电不正常啊,12V变15V 了,CPU1.78V,没有异常发热元件,CPU正常发热

网友:
PWM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压北桥试试看 这种病一般桥的问题

什么都没查你就说桥??主供电 时钟 总线。。是内存上面的 主供电 时钟 总线啊。什么水平啊。什么都桥还要修吗

网友:
内存供电多少

网友:
可能是客户超频烧了供电?

网友:
   杀IO试试

网友:
你要先查内存供电    供电是首选   如果正常   你把BIOS_M的BIOS折掉  把BIOS_B的BIOS用风枪吹在  BIOS_M的位置   B区的BIOS可以不装   技嘉基本上就是BIOS故障   只要跑C1  昨天刘礼华给我16个GA-G31的板子全是BIOS板子   这个故障基本就解决了   我修的这样的问题不在少数     如果还不行  你把B的BIOS重刷程序    还不行可以去加焊北桥     这一项是经验   也杀了好多板子    基本上都修过了   最近修的很多  修的很累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怎么没见你说内存的系统总线,跟时钟???内存时钟你知道那个桥发出的吗??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菜鸟在此学习了!

网友:
上BGA,烤北桥吧,之前修过一块,加焊北桥后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一个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 换过没有??

网友:
跑碼循環, 一般重刷bios之後, 如果不行重植北橋....

网友:
不过内存首先要查的就是内存的条件正常不。正常 刷bios 还不行整桥了。

网友:
感觉是IO问题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我修到这样的干桥完不行就不理它了

网友:
这种型号还在保修时间内,桥不好没必要搞直接返厂

网友:
AMD 的板子,先换U,然后再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