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一台CRT显示器,行管坏,二次电源管坏。由于二次电源管是J584。手头没有用IR630代替。可是二次电压达到期290伏。导致X保护。请问同行,电压这么高是不是换二次电源管造成的。
显示器

网友:
J584应该为降压作用,与IRF630沟道相反,应该用IRF
630,IRF
640,J449,J512等替换,还要注意检测一次电源的保险电阻,对地反向二极管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J型开头的杨效管都是P沟道的,你应该选IRF9630,IRF9640,J449,J512的场效应管。用反了电压就会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