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 不跑CPU

楼主(2011-08-14):
前两天一客户拿一台TCL K10的笔记本过来修,说放了两年没有用,以前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现在完全不开机了,最近想修好来用用,所以就拿过来修一修。接可调电源,待机0.04A,应该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4A左右不动了,换条内存结果一样的,把内存硬盘光驱等外设拆下来一样,换一个我们的CPU上去试也是一样,我想应该是主板有问题。拆主板出来,大概目测一下,就是有点灰尘,应该是没修过的,也没有明显的不良情况。上CPU假负载和诊断卡,开机电流0.4A左右,量各大电感上的电压,3.3V,5V有了,其他的还有2.5V,1.35V,CPU供电1.6V,充电电感上好像也有4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感觉应该差不多正常吧.诊断卡上跑00,量CPU假负载,供电正常,两个时钟0.4V左右,复位1.05V,PG1.05V,打AD线阻值都正常.我先下了个BIOS,把BIOS刷了一下,没有变化,于是乎就换了个北桥(集显855GME),结果现象没变,然后又把IO(IT8510E)换了一个,涛声依旧,最后把南桥(FW82801DBM)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样.本人修笔记本是个新手,三板斧都用完了,居然没有点反应,接下来不知道咋办了,没有思路。请各位前辈师傅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先谢了!

网友:
我量IO晶振,一个脚1.2V左右,另一个脚1.4V左右,用万用表指针碰到1.4V那个晶振脚的时候就掉电了,试了几次都是一碰就掉电,我看一了下晶振上面写的是32.768,我就在台式机主板上拆了个南桥晶振和协振电容一起换上去,但还是一样,一碰就会掉电,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
再换个分频器试试,说不定会好

网友A:
内存及内存槽及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及内存槽及供电是否正常

我查一下看看.内存这块有问题,也会影响到不跑CPU吗?

网友B:
VID呢?是否正常

网友C:
北桥供电都查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呢?是否正常

VID我没去查,我看CPU供电都出来了,所以就没去查!这个也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供电都查过了么?

我只看了下各大电感上的电压正常,我以为不是供电的问题,所以没仔细去查,呵呵!

网友D:
这个好像是cpu座得问题 我遇见一台 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是不是 北桥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cpu座得问题 我遇见一台 时亮时不亮的

我打了CPU座的AD线阻值正常,其他条件好像也正常,所以就没往这方面想.CPU座子有问题,还有得搞吗?

网友:
那你看看cpu座虚了吗

网友:
我觉这板子折腾这样了,估计你也很难修好了。如果出了CPU_rst#了的话就放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