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晶电源板接负载电压剧减原因?有新情况

楼主(2011-08-14):
液晶电源板空载电压19V,接负载后电压变成3.8V了。经测试,负载没有故障,问题出在电源板上,电源板上哪个元件出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啊??
电源板上有:场效应管K2843、调压管TL431、2个可能是限流的STPS20150CT管。
这几个管都分别拆下来测量。
K2843:充电后,黑笔D极,红笔S极,电阻最高478欧。
TL431:黑笔接中间,左脚712欧,右脚611欧;红笔中间,左右黑,数值一样。
STPS20150CT:黑笔中间,左脚右脚都是267欧。

1、故障可以确定就出在电源板;
2、板上电容无鼓、无爆、无流液;
3、二极管直接测量无故障。

第一次更新:K2843换了结果一样!用K2645代的,空载17.7V,负载又是3.8V。
第二次更新:更换变压器旁的2个电容后正常了,接上电脑测试,大概使用1分钟左右,吡的一声黑屏不亮了,有烧焦味,拆开检查,新换的K2645烧爆了。想问下,是不是不能代换?K2645是600V 9A 50W,K2843是600V 10A 45W。如果换K2843上去还会烧不?

补充内容 (2011-8-15 18:07):
第三次更新:忘记说了,烧管子同时还烧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交流保险管。

补充内容 (2011-8-16 18:08):
经今天再次测试,证明,电源板功率不足,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通电不久就温度高到烫手。只有更新高功率的电源板或开关电源了。谢谢各位兄弟,嘿嘿,又长了点知识。

网友A:
测场效应管s极接地电阻 一般不会大于0.5欧 如果该电阻完好 更换k2843

网友:
5V你没说说情况,怎么是19V呢?高压19V?
次级电压问题一般PWM芯片不良,开关管S级对地稳压二极管坏(去掉不用),光耦坏,光耦接收端供电电容坏

网友(点评):
还有24V的呢

网友B:
带不动后级负载  原因很多 例如滤波电容容量变低 持续供电有问题  你都得查查这样也说不明白就算说了也未必找到原件的啊

网友(点评):
是续流供电

网友:
查输出整流滤波。和取样  电阻 431  光耦。

网友C:
看看变压器旁的47UF 50V的电容

网友:
    输出电压检测,光耦...一路往回走!

网友D:
直接换一个k2843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场效应管s极接地电阻 一般不会大于0.5欧 如果该电阻完好 更换k2843

K2843换了结果一样!用K2645代的,空载17.7V,负载又是3.8V。

网友(点评):
100uf/450v 最大那只电解换过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一个k2843再试

K2843换了结果一样!用K2645代的,空载17.7V,负载又是3.8V。

网友:
都换不行就是变夺器。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上有这个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后级负载  原因很多 例如滤波电容容量变低 持续供电有问题  你都得查查这样也说不明白就算说了也未必 ...

谢谢哈,查出是2个电容容量有问题。现在有新情况,请看1楼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变压器旁的47UF 50V的电容

谢谢哈,查出是变压器旁的2个电容容量有问题。现在有新情况,请看1楼更新。

网友:
第二次更新:更换变压器旁的2个电容后正常了,接上电脑测试,大概使用1分钟左右,吡的一声黑屏不亮了,有烧焦味,拆开检查,新换的K2645烧爆了。想问下,是不是不能代换?K2645是600V 9A 50W,K2843是600V 10A 45W。如果换K2843上去还会烧不?

网友(点评):
市场上的2645普遍比较差!主要是开关时间参数不行,用6N60、7N60或8N60就OK了。

网友E:
1分钟应该是开关管过流烧毁,查过流检测电路,或者你换的这个开关管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分钟应该是开关管过流烧毁,查过流检测电路,或者你换的这个开关管本身质量有问题。

原装那个电压19.6V,代换这个17.7V,原装的设计是10A,代换的9A,按推算,电压低必然电流高,所以烧管,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另外,代换的管,D与S极正反均有阻值,原装的只有单向阻值。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哈!

第一次修液晶,以前修CRT显示器、音响及处理电脑故障,不是专业哦,业余爱好动手啦!

下一步思路是装回原装的继续试,又烧就直接买个新的笔记本用的开关电源代上。

有老各位兄弟继续交流指导哈~~

网友:
修CRT转修液晶,场效应管也不会测试了呀?

网友(点评):
业余慢慢研究,主要是修自己用的嘛

网友:
看似很专业。

网友:
第三次更新:忘记说了,烧管子同时还烧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交流保险管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IC供电脚电容容量下降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美格,联想的液显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IC供电脚电容容量下降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美格,联想的液显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估计是是电容上。慢慢测吧

网友:
想问一下你的是三星吗?.  烧开关管,稳压管,保险等,要注意下变压器了。有条件的试换换

网友:
经今天再次测试,证明,电源板功率不足,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通电不久就温度高到烫手。只有更新高功率的电源板或开关电源了。谢谢各位兄弟,嘿嘿,又长了点知识。

网友(点评):
功率不足说白了就是变压器老化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