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无铅I/O为什么特别难取下来呀

楼主(2011-08-14):
   最近发现有的无铅的I/o比一般的无铅都特别难去下来,一般无铅虽说温度高点,但还算好取,但有的I/O特难取,下加热也用了,上面的温度也很高了,连板子都烤焦了,还是取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怎么取的呀,望不吝赐教,万分感激呀。

网友:
温度是多少?多加点助焊剂!

网友:
最好  整体加热    局部加热   温度太高   PCB 会鼓包

网友:
我也用下预热了,上风枪温度420   风速也快最大了,就是不行

网友:
增加预热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和有铅无铅有关系,更和它所在的PCB铜箔面积有关。
这很好理解,你加热的热量不如散热快,自然就难焊了。

网友:
加上有铅锡丝,把无铅变成有铅的就好吹了,,

网友:
先预热,然后在420°左右整体四周吹20秒左右就下来了。

网友:
真是不好搞下来,,PCB 板都坏了~~~~~~~~~~~~

网友:
遇到难取的大IO我干脆用bga取

网友:
SIO难取一是周边有大的厚的铜箔或散热元件,二是什么原因导致主板工作的时候SIO发热量大,时间长了pin 和PAD熔到一起了。取IO最好一次性用烘枪吹下来,一次没取下第二次再取时最容易掉铜箔。如果手法好可以用锋利的刀片割掉四周的引脚(此法生手禁用)

网友:
用白光风枪很好吹

网友:
pcb都烤焦了那温度得多高  BGA也不会烤焦板子  把风枪嘴取下来

网友:
一个是铜箔面积过大吧 不过I/O处一般都不会大面积铺铜啊 还有一个可能是班子层数太多 建议使用高频无铅焊台吧 那个加热迅速 适合主板拆解维修

http://shop65081662.taobao.com/

网友:
与有铅无铅没关系,主要是I/O引脚与PAD粘连,如果明显看出引脚氧化,最好加点锡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