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改高压后没待机电流了

楼主(2011-08-14):
昨天接到一台 ibm t60的主板  本来是显卡问题  暗屏  我小弟以为是高压问题 改了个高压后  主板没带机电流了   io换过了 还是一样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先查一下MAX1901工作条件。是不是主控信号没有了。查电源管理芯片。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他接错了

网友:
确定高压改线正确?开机电流多少啊?

网友:
虽然我对暗屏的把握很大~基本能修好~但是有时候我对改高压有点恐惧~~我有同事改高压烧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