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可以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4):
惠普DV2000,
   故障: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
   插上电池可以开机,及进系统也很正常,插适配器,电源接口灯不亮,且插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电源线或者保险断了,DV2000电源口不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而是用线连过去的,并且已经找好了新的电源接口。
   拆完后,测得电源接口供电正常,看来不是线断了,检测保护隔离电路,DV2000的本电压从电源口出来不经过保险,而是直接进了一个P沟道场管U53,一端电压正常,另一端只有0.76,直接把它换掉,上电,大电流,刚换的U53场管特烫,直接从U53的后极烧,啪一声,一个东西炸了,后极有短路,检查了一下,在屏线接口下方一个C134电容碎了,清理了一下焊盘,顺便也把C133、C132还有U53场管也一起换了,检查确定没有短路的地方后,插上电源,电源口灯亮了,有待机电流,也可以加电了,顺利修复。
   一个电容短路了居然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种情况,楼主用调电流的方式测试,可以较少坏零件。

网友:
hp机器经常有这种故障现象,电容、门、运放爱坏。

网友:
比我要幸运的多了。一个电容短了。我把桥和待机芯片。EC芯片全部搞了。还把桥也给做了!

补充内容 (2011-8-16 22:26):
我的贴子里面有!

网友(点评):
如果情况是一样的 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嘛,分享下。谢谢!

网友:
奇怪的事很多的

网友:
我上次遇见一个一样的没有修好

网友:
碰到一台用电池不开机拔掉电池开机的机器 *脏话*了

网友:
电容引起的故障比较多,呵呵,修好就行。

网友:
hp机器经常有这种故障现象,电容、门、运放爱坏

网友:
可以看出来就可 好弄啊  看不出来就得一个一个测

网友:
HP机子坏的就是多 干我们这行的 就喜欢这样的机子

网友:
hp养活了多少维修人员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历  非常不错的运气

网友:
此类问题 遇到过 也是电容

网友:
求电路图解释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那是公共端短路!

网友:
很奇怪呢!!没遇到过!!

网友(2011-09-14):
我今天碰到一台宏基的就是这样。还没搞定

网友:
為什么電池還可以開機啊

网友:
电容问题 唉

网友:
保护隔离电容短路

网友:
DV2000电路问题少见

网友:
19V短路,一般修的都是电容场管烧坏

网友:
首先就是看有没有短路进水腐蚀,断线之类啊

网友:
HP机器确实坏电容的比较多

网友:
运气,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