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一转就关机

楼主(2011-08-14):
联想的机器 主板是939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灭了。检查5V 12V 3.3V无短路 下一步该从那下手呢?

网友:
强行开机 试一下 摸摸那里烫    看你这现象是属于保护了   你怎么测量的5V 12V 3.3V 无短路呢?

网友:
直接从电源插座测的啊。无短路现象。可以强行开机。

网友:
加电 保护吧  检查 cpu供电部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后续供电不足,虚焊的情况

网友:
加 也要拆啊   维修部能怕麻烦

网友:
热保护吧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见过类似的一个机器,有时候机器还能玩上一阵子,后来就是你这样的故障了。换块电源OK了

网友:
都能强行通电了,一般不会是cpu供电部分吧,你把4pin的插头拔掉看试试,看是否还会断电

网友:
CPU场管,电源管理IC,也就这2个了

网友:
后极供电不足没有电压也会掉电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修得是锋行系列的主机主板么  如是  你把北桥附近有个供电管 换了就好【cpu供电没短路的前提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短路,重点查VCORE部分,不一定是12V对地短路,有可能是上管击穿了。

网友:
板子拿出来 裸点  是不是再机箱里短路了  在不行 就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短路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具体是什么主板的,是单桥还是双桥的?你拿掉CPU或者拔掉12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