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 2000 无法进入游戏 软件无关 探讨一下

楼主(2011-08-14):
。。。。。。。。。。。。。。。。。。。。。。。。。。。。。如题

网友:
只说那么多,怎么能帮你解决

网友:
你怎么知道和软件无关 说一下

网友:
进入游戏 刚出现psp画面 就定版了 神电刷过 无论什么游戏 都是这样。

网友:
psp2000这样的故障就是软件故障与神电与否无关,还是重新下载系统刷吧,现在稳定的是5.00。

网友(2011-09-27):
多半是CPU BGA出问题了  建议重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