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主板上的CPU供电场效应管要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

楼主(2011-08-14):
拆卸主板上的CPU供电场效应管要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我用60W的电烙铁没有把它拆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最快的方法是 先风枪吹,再用60W刀头烙铁加热散热片部分,很快就拿下。

网友:
那个地方的场管用白光也拆不下来,要用风枪吹。因为那地方都是大布线铜箔热都导走了。

网友:
用风抢吹吧

网友:
有铅的用60W的烙铁还可以拆下来
无铅的就只能用风枪吹或去买个恒温烙铁了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安泰信850B就吹不下来CPU供电的MOS管呢,华硕老板好像是有铅的啊
最后还是用60W烙铁加风枪,才拆了下来
费了老劲了

网友:
30W的外热式(一般的936焊台既可),关键是焊嘴的热量供应要充足.建议选用倒型焊嘴.

如果再用热风枪作辅助加热,再大的焊件都能轻易拆下,但要借助摇臂支架,因为你仅有两条手臂呀!

做广告呢

网友:
还是风枪方便

网友:
风炝吹,烙铁难

网友:
用风枪啊!!!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看样子要把它拆下来,要用风枪但不知什么型号较好?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对啊用风枪吧

网友:
lifesaw  反对楼主: 3 .........做广告呢
象吗??连接呢??这仅是介绍一种操作方法呀!!你别想多了!

网友:
风枪一吹嘛,很简单

网友:
7楼的坛友用的是神马神器

网友:
一般都是用风枪的!!!

网友:
原来是大师傅~

网友:
"原来是大师傅~  发表于 2011-8-16 11:10 "

谢谢!!这也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维修费,不允许轻易出差错呀,若弄坏一个件,可能到致利润全无甚至到贴,况且:在安全的前题下,提高维修速度与效率,相信谁也不会反对的吧!!在说:大家伙活干多了,钱赚多了,我也分不了一分钱的,仅望大家维修能更顺利吧!!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哥都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取这种MOS管,恒温型烙铁(60W以上)比风枪好用!

网友:
40w烙铁,开始经常弄坏焊盘,慢慢就好了

网友:
调温焊台,多拆几个就知道要多高的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