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680机子触发从0。00到0。02又掉电掉回0。00,求分析。。。。。

楼主(2011-08-14):
二话不说拆开机子,查到MAX8743的电压出来不正常只有0。8V左右,应该要1。8V的 此处是内存供电的,请问下它有0。8V的电压出来,还要不要去怀疑他的工作条件,这种故障一般要怎么修,和它的反溃有关系 吗

网友:
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下,谢了。。。。。。

网友(点评):
内存才0.8 低了吧 ‘

网友:
那还用分析吗,直接查待机 呗

网友:
我 猜测待机3.3V 5V肯定正常

网友:
应该是现查开机电路

网友:
刚才拆了一个 MAX 8743的芯片  结果掉了个角  悲促的

网友:
各位有触发还要查待机吗,我这个是有触发就是会掉电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A:
重点查待机后面的转换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待机后面的转换电压

我查了,内存电压要最先出来,所以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别的也自然不会出来,所以我要你们帮忙分析下我上面发的图纸,为什么只出来0.8V我就是纳闷了,图纸上显示要1.8V的

网友:
我查了,内存电压要最先出来,所以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别的也自然不会出来,所以我要你们帮忙分析下我上面发的图纸,为什么只出来0.8V我就是纳闷了,图纸上显示要1.8V的,各位老大帮忙看看咯。。。。。。。。。。。。。。。

网友C:
我晕倒!!~!~~掉电后EC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后端有芯片短路吧。

网友D:
看MAX8743供电是否正常,还有查场管   还有代换MAX8743试试

网友:
有地方短路吧  慢慢来

网友:
连CPU都还木有过,干嘛查内存

网友:
应该是触发保护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晕倒!!~!~~掉电后EC工作条件正常吗!!~~

请问一下,EC工作条件没满足,会发出开启信号吗,请教了,MAX8743有0,8V电压输出应该有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MAX8743供电是否正常,还有查场管   还有代换MAX8743试试

有供电,MOS管应该正常,MAX8743可用什么型号代换,给个型号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内存电压要最先出来,所以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别的也自然不会出来,所以我要你们帮忙分析下我上面 ...

那就是低了 代换电容看看

网友:
欠压   而且还不保护,从芯片查吧,工作条件 反馈 都要查,用示波器看看电压 波形

网友E:
sus_on  main_on   run_on 每个量下,

网友:
按时序来,看上电到哪步

网友:
查工作条件8743的

网友:
才上到 0。02应该好修的,很常见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看下升压线路

网友F:
一般机器待机的时候都有3个电压,待机3V 5V 还有一个1.多电压,不知道那个电压是给谁供电的,你那个电压不对 就按照图纸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EC工作条件没满足,会发出开启信号吗,请教了,MAX8743有0,8V电压输出应该有开启信号了

0.8V怎么开启啊

网友:
我量了SUS-ON开启端有时有,有时没有电压,这个是不是发出SUSU-ON信号的芯片坏了,是IO  87541发出的,这个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_on  main_on   run_on 每个量下,

我量了SUS-ON开启端有时有,有时没有电压,这个是不是发出SUSU-ON信号的芯片坏了,是IO  87541发出的,这个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机器待机的时候都有3个电压,待机3V 5V 还有一个1.多电压,不知道那个电压是给谁供电的,你那个电压不对 ...

我这个是给内存供电的1.8V,产生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