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哥 ···求

楼主(2011-08-14):
今天刷BIOS一不小心把BIOS芯片弄掉了,求V星MS-7519 VER1.0 P43 Neo BIOS及BIOS芯片型号 PCI黄色小圆标为020 在线等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刷BIOS

网友:
BIO可以到官网下,至于芯片 只有根据BIOS大小来看了 下载的BIOS 是512K的 用 25L4005,大于512K 的 用25L8005 ,这个也是试出来的。八脚芯片 这两个基本上都能代换,除非是超高容量的BIOS

网友:
V星MS-7519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