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 LC1 主板 不上电

楼主(2011-08-14):
查V5SB电流达2A,对地电阻19欧左右,依次断ITE,EA11H管连接,最终发现短路点经一12欧电阻通南桥,晕死了。
主板

网友:
南桥不发烫 ?正常待机应该是几安!

网友:
正常在0.3A左右吧,(直流钳流表是通过测磁场间接测电流的)小电流的误差。

网友:
5VSB对地了。你板子5VSB是拿什么转成3.3VSB的。网卡芯片,内存供电那也看看。 用手摸南桥烫吗?(是摸两秒手就在上面停不了了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