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主板 这个板子修的头疼 求思路

楼主(2011-08-14):
今接了两个 IBM SL400的 一个进水 进水地方在1394那边  测得3 5 1.5等都正常 但是电流只上到了0.3左右 明显缺少电压 摸显卡有温度
机器二 电流上到0.8不显  BIOS换过无效  没头绪中  电压正常
哎  现在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修机器了 不知道思路在哪 求解 !!

网友:
第一个板缺少CPU电压应该,第二块,可能是显卡虚焊,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

网友:
你说的 我都查了  这个CPU无供电 真的很麻烦      那个显卡加焊过了  但是可惜的是无效。。。

网友:
我一个IO 进水的   有时加电 有时加不上电 也头疼呢

网友:
那还是从头恶补一下基础,否则神仙也爱莫能助

网友:
楼主敢描述详细点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