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一边响

楼主(2011-08-14):
接到一片杂845,接喇叭一边响,更换声卡无用,测量附近电容电阻都正常,不知何故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吗,换过还这样加个独立的看看

网友:
从声卡的35脚 36脚的电压测起,如果都是2.5伏,跑线到接口,那里不正常,换哪里,在系统里面,也调一下左右声道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进windows看看有没设好。

网友:
楼上说先软后硬,搞维修都知道这一点,加独立是可以的,可此板这样的故障倒是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