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阵列卡故障

楼主(2011-08-14):
各位兄弟,我有一块perc 4e/dc的pci-e的scsi阵列卡,可能是天气太热(那个主芯片散热片发热非常猛,以后一定要加风扇吹了), 最近有些不大稳定:开始症状是阵列偶尔掉盘(扫描后确定不是磁盘/线的问题),然后发展为频繁掉盘->卡信息无显示->插上卡后现在主机都点不亮,尤其重要一点是:原来发热很猛/非常烫的散热片,现在一点温度都没有,好像根本没加电一般。
  请问,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电路或是那里出问题了呢?有没有简单修复的可能?请大家不吝赐教,灰常感谢!

网友:
没人理?没分加???

网友:
哥们,谢谢你的答复!对于硬件,我没有任何维修经验,想问一下,芯片烧掉,卡上主板,芯片会发热不?我那个卡完全不发热了,晕死,感觉是供电部分over了...  这个论坛能贴图不? 我都不知道供电部件在卡的哪个部分,汗颜啊,呵呵...

网友:
众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呗,如果可能是供电部分问题,则有修复的可能;如果肯定是主芯片挂了,那就不做想法了...呵呵...

网友:
各位大家,从维修主板或显卡经验来看,完全不发热,到底是供电电路坏还是主芯片坏可能性大呢?谢谢。。。

网友:
晕死,真无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郁闷啊,就是没有大虾指点?每天一顶....

网友A:
换一块不就可以了吗?不稳定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不就可以了吗?不稳定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完全没修复价值么?如果是供电电路问题,是不是换个啥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高手 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 解释!

继续求解释...

网友C:
阵列卡很贵吗??感觉换块先,然后再研究坏的坏在哪里,你说的先烫后没温度,感觉应该是先有轻微短路现象,然后是烧断路了,断路了,所以没热量,应该是芯片IC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阵列卡很贵吗??感觉换块先,然后再研究坏的坏在哪里,你说的先烫后没温度,感觉应该是先有轻微短路现象, ...

嗯,谢谢关注。其实也不贵,我有卡替换它,不影响正常使用。现在只是抱着学习/研究的态度来琢磨朱墨,看看有无修复可能。如果能,那很有成就感啊,也可以用来做备件嘛。。。呵呵。。。 阵列卡上有多个芯片,有cpu/scsi芯片,而原来发热厉害的这些个芯片现在全部都不热,所以是不是不应该是这些芯片坏?而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分析有道理,供电部分坏可能比较大。但是现在供电芯片往往有反馈电路。也不能排除主芯片坏导致供电保护而没有电压。

网友D:
显卡只要查GPU供电一般1点几伏和显存供电一般2V左右即可,如果没供电一般是旁边的场管坏或电源管理IC坏,换了就可以
测显卡上的电感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卡只要查GPU供电一般1点几伏和显存供电一般2V左右即可,如果没供电一般是旁边的场管坏或电源管理IC坏,换 ...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我完全对硬件维修不懂的,请教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测?用万用表么?怎么测那个电感线圈?有么有图示?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我完全对硬件维修不懂的,请教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测?用万用表么?怎么 ...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量点

网友E:
贴图乃如黑夜中明月般夺目。。。谢谢。。。 这个是要卡插在主板上加电测试,是么?如果线圈显示电阻断路,无穷大,则表示肯定是场管或电源管理I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图乃如黑夜中明月般夺目。。。谢谢。。。 这个是要卡插在主板上加电测试,是么?如果线圈显示电 ...

建议先温习一下高中的电压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F:
LZ你最好发个图来瞄下。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gg,我不是搞维修的哈,这些确实不懂,现在主要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有无修复的可能,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最好发个图来瞄下。无图无真相啊

我好想发图,但是可怜的当前级别限制,好像不让上图,杯具。。。

网友:
哎,貌似可以上图哦,嘿嘿。。。好的,等会我发上图来供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只要查GPU供电一般1点几伏和显存供电一般2V左右即可,如果没供电一般是旁边的场管坏或电源管理IC坏,换 ...

哥们儿,这是磁盘阵列卡,不是显卡啊!看清楚点撒!

网友G:
也许是虚焊了,发热量大的芯片容易虚焊。当然芯片挂了的可能性最大。新手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许是虚焊了,发热量大的芯片容易虚焊。当然芯片挂了的可能性最大。新手胡说。。。

这样啊?因为scsi芯片和raid卡cpu完全不热,所以我还以为是供电电路出问题了。难道真的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