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232GWPLUS 屏跳

楼主(2011-08-14):
三星 2232GWPLUS  屏跳   不是屏的问题  屏线也排除了。电源板上的电容  也换了  不过驱动板的没换是固态贴片的没换,用用通用的驱动板 点屏。。。  坏境比较恶劣 要啥没啥   各位大先帮帮忙

网友:
跳成什么样子?不接按键看看

网友:
按键 没接  图像向右  跳

网友A: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我 用别的 别的电源板改过去  能通电  就是没显示   点亮灯管的是用改好的 测灯管的高压条。。。

网友:
你知道的会帮忙看下   修的实在是 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不是 屏的问题   我用AOC  22的请驱动板  试过了  屏没问题。

网友B:
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C:
不知道菜单跑不跑呢?可以试试长按AUTO(或是ENTER键忘记了),会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有无效果

网友:
看看供电吧,不行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驱动板。

驱动板  电压正常   就电容 没换 了   因为是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菜单跑不跑呢?可以试试长按AUTO(或是ENTER键忘记了),会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有无效果

我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