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相机的电池盖容易坏?

楼主(2011-08-14):
如题,难道是设计缺陷吗?论坛里有好多高手,能不能讲讲些修复的经验;以及使用的哪种粘合剂较牢靠等等。

网友:
摔了吧
哥俩好

网友:
哥俩好或者热熔胶!

网友:
设计缺陷谈不上,只是说用开得多了正常磨损

网友:
相机的电池盖是十分容易坏,一般都是顾客在使用的过程中动作不到位,就强行推拉造成的!

网友:
使用频繁的原故,只能换配件.

网友:
这个 价格真不高。我都卖100块的。 坏的只有换,有的电池触片 卡扣坏的有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