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上下管好坏

楼主(2011-08-14):
如何区分上下管好坏,下管有时候测D-S 和S-D阻值都是18,这算击穿吗。。???

网友:
好坏拆下就知道··

网友:
拆下来测一下不的了!在板子上有时候不是特别的准确!

网友:
方便的测法是,MOS三脚任意两脚测的阻值为0为击穿,如果不敢断定,拆下来测最准确。

网友:
为0也可能在一条线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