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板子点不亮

楼主(2011-08-14):
今天收到一台品牌机,联想*词语被过滤*版,里面是V星的板子,插上CPU电源风扇就转一下,拔掉CPU电源可以正常转!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是CPU供电芯片被击穿了么?

网友(点评):
U供电保护了。。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你什么都不查让我们替你查啊

网友:
反正是CPU供电那块出了问题,你自己先查查再问嘛,2楼说的对

网友:
拆上管,和拆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12V短路了把,对地打下上管的阻值看有短路的没

网友:
我学习了哦

scofield491 -1 严禁灌水

网友:
      想不用想了  12V供电短路保护了,也就CPU供电那一块出问题了。。     你是不是  量偶没量 就来问啊。。。。

网友:
最后找到原因了!主供电芯片旁边有一个转换芯片还有一个电容还有一个场管坏了!换上就OK了!

网友:
开始我也以为是CPU供电出了问题!后来经过检查就是上述问题!我自己都觉得挺奇怪的!

网友:
是不是现在修板子没钱赚了就越来越懒了??以前修板的现在都变成卖二手板的了,看来二手板好利润,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那个12V电路大短路嘛,多数为管损坏,更换芯片和上下管OK

网友:
基本上达人都是说供电的事

网友:
12V短路保护了,查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以及和12V有关的线路。

网友:
有时内存坏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数是供电短路了。先排查场管

网友:
12v短路最好修的,换一个不行就全部换吧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两种停的情况,一是很快的就停了,风扇都转不到一圈,灯一亮即灭,这种就是短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风扇停的时间要长一些,风扇都转了好几圈在停,就不是短路。

网友:
CPU共电那里 上下管 共电IC 贴片电容有问题都这样

网友:
CPU正常吗,CPU供电短路保护了,查CPU供电的各个相关联的地方

网友:
12V短路,打下值,看看场管击穿没有,没有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U供电管穿了。。测试下看哪个坏了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