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 不触发

楼主(2011-08-14):
本机本来是不触发,拆机裸板测试,待机正常,不触发,不过试了几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不过等了一下就不显了,再也开不了了,测待机电压正常,开关也有电压,按开机键EC也有收到这个信号,EC,BIOS,也有波形

本以为是有个别芯片虚焊,就加焊各个芯片,BIOS也刷过,南桥刚才也做了,目前没有思路了,

给点思路吧,感恩就在后面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待机0。01,按开机键跳到0。02

网友:
测一下 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晶震有没有波形。

修过CQ35上电0。02 。发现晶振没有波形,换了能上电。不显。南桥背面进水。换南换后正常。

网友:
修过的被动过手脚吧

网友:
照这个电流来看应该是南桥没发出S3 S4信号出来

网友:
我看还是,南桥没有收到EC的信号,查查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