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独立显卡看高清电影非常卡,用集成的正常,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1-08-14):
新装机,映泰G41主板,E3500 CPU,2*2G金士顿D3内存,WD 500G硬盘,64位WIN7系统,七彩虹G210显卡。用KMplayer播放1080P的MKV文件,画面一帧一帧的跳。拆掉独显,用集显,同样用KM播放同意不电影,正常播放,没觉得明显的卡,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用独显的时候,有事看土豆视频之类的,会提示显卡驱动崩溃,然后视频播放画面黑屏,声音正常,关掉网页再打开恢复正常,显卡驱动换过几个版本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特求助高手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用原装驱动,就是显卡自带的。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主板和显卡不兼容。

网友:
驱动不合适吧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你用基他的播放器换下

网友:
用32位的系统试试

网友:
一般主板和显卡不兼容的较少  下载个匹配的显卡驱动能行

网友:
换显卡驱动吧兄弟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占一多半.

网友:
确认独立显卡OK 换驱动 64B的就弄64B的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驱动的情况了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

网友:
卸载旧驱动和集成显卡驱动,装新的或原光盘配来的64位驱动。

网友:
驱动驱动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GT210显卡觉得不怎么样?

网友:
独显驱动有问题,重换驱动。看下能不能把集显关了

网友:
装GT210显卡纯粹忽悠客户用的,结果比集成显卡还差,这下蛋疼了。建议楼主更新显卡驱动,关闭3D加速试试看

网友:
有同型号的显卡替换吗?替换试下,如果还是不行考虑驱动和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不要用64位的!驱动不兼容。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不行。重装系统。。再不行。就骂卖显卡的。

网友(2011-09-27):
驱动问题,经常有的

网友:
系统。。驱动都换下。。别用WIN7的系统,可能跟你的显卡有冲突

网友:
最可能的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不兼容

网友:
显示卡驱动版本关系,不要用最新的试试.

网友:
不是驱动 那有可能显卡问题了,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是不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把硬件加速关掉。

网友:
还是先从显卡驱动着手吧,多试几个驱动。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驱动装错了

网友:
驱动问题 或者显卡问题   可以用个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一下显卡看看卡不

网友:
重新坐下系统, 然后试试, 不行, 把显卡驱动用原厂的安装一下试试,把完全加速关了

网友:
第一步 系统重新安装一下 显卡别用驱动合集装 用光盘的安装 第二部 看看有没有启用硬件加速神马的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建议用原装碟安装

网友:
这算什么,以前我用n68主板加迪兰恒进5450,打斗地主幻灯片,玩其他没事,换成g41的主板一切正常,太阳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但配置比你这个高。KMplayer在WIN7 64位系统上运行就是不稳定,播放视频时会有停顿,我也没有深究,直接删了该软件。

网友:
驱动没打好把·
~~~~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件加速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是不是放电影的时候还会花屏(只是电影花)?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或是换一个显卡

网友:
还是用XP省心

网友(2013-06-20):
估计你买到水货显卡了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不行只能换显卡~~因为那个卡真心不好·~~太垃圾了

网友A:
是网上看还是看的下载完的,如果是网上看的是不是网速的问题,另外独显型号过低也是原因之一,建议楼主更换独显。

网友:
谢谢大家 小弟也知道了!

网友:
在官方下载驱动,看看系统选项是不是没有 XP 的驱动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210的显卡也太烂了,比不过集成的显卡

网友B:
驱动不兼容。更新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驱动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很显然驱动有问题阿!

网友:
驱动啊驱程啊驱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