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加电掉电

楼主(2011-08-14):
IBM R50e 有待机 触发到0.90-一个数 一个数长到1.14 就掉到0.00 掉到无待机 触发瞬间 各项供电都正常 咋会事呢?

网友:
加热一下 3V 5V 电感旁边 的电容。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是不是显卡 建议楼主测测

网友:
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