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21寸I MAC加电不亮

楼主(2011-08-14):
论坛上关于苹果维修大多是求助帖   技术帖没几个  我就来填补下空白
新款21寸 imac加电不亮    苹果的一体机  不知道发在笔记本论坛里算不算违规  不过cpu和芯片组都是和笔记本上的一样的
发在本版也算是合情合理吧?
机器到手里先插上电源看了下   按下开关  风扇呼呼转了   说明板子已经加电   一般情况下能加电就说明机器的电源板是好的
不亮机故障出在主板上 把没存拔掉在开机  机器也没有报内存警  看来问题很严重啊 拆机吧    有一个哥们说过   拆机器就像给女人脱衣服 妈的 这事我拿手 不能着急 先从最外边脱 得循序渐进的  用吸盘拆掉玻璃  卸下外壳和屏  观察主板背面  发现有两个大滤波电容被动过  用示波器测bios的第一脚   妈的  一点波波都没有   无奈   拆板子吧   板子卸掉后打个大电感阻值  都正常  也没发现那里有烧焦或者人为动过的痕迹    这时板子上就只有桥和cpu的散热片了   这两件东西如果看做女人的衣服的话应该是哪个蕾丝花边的小裤裤和那个那个什么。。。 你懂的    妈的   我可不是好色之人啊   觉得我色的赶紧去找耶稣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麦当劳叔叔什么的去忏悔吧
哎 少说话  多办事   把imac的内衣内裤扒下来  当时我就笑了    这板子是被人轮奸过的啊    把桥都干鼓包了   能有波形才怪
这种机器的板子是黑色的    芯片组用的是nvdia   mcp79mz的单桥   和笔记本的一样   直接给卖芯片的打电话送个新的过来
然后把板子扔手术台上用275的高温干下来 焊盘处理干净  新桥装上去   周围在一擦   尼玛   跟个处似的   贼完美   装机器上插上内存试机   开机当的一声   亮了    进系统  蓝牙无线声音都正常    半分钟后突然蹦出个提示框  说什么一个usb集线器电流太大已经停用   苹果这鸟系统   设计真鸡巴牛逼   电流过大都有提示的   一共四个口   一个一个试   发现靠近火线的那个不能用   鼠标插上灯都不亮   这玩意儿修的多了    肯定是给usb供电的那个芯片坏了   找料板拆一个装上在试机   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

nahlj -1 粗话太多了。技术再好人品不行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不过你可以去混 草榴啦。。。

网友:
看不下去啦 没劲

网友:
多多学习下吧,接触的少呀

网友:
lz你那些话私底下说说就好!拿到这说就有点那个了!!!!

网友:
天哪 真是 神马人都有 佩服

网友:
楼主脏话境界挺高了

网友:
LZ这水平不去写书太屈才了,你要写书连那“李宗吾”也要找个地缝往下钻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