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 刚到内存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1-08-14):
如题,跑到3938停顿2秒,接着跑码跑到96掉电重启,查了下代码:
检验显示存储器后复原;即将进行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初始准备。查主板中内存的ROM部份。
是3代内存,手里没得替换,不过估计内存没坏,新机,刚买2个月的
量了下内存供电,1.64V,基地搜了下,发现应该是1.5V
时钟4条,2条0.42V,2条0.29V,也在基地搜了下,说是0.75才算正常
不插内存跑码到96
北桥压过了,座子也压过了,用灯座看了下,左下角2个点不亮
一开始猛给座子加焊,最后还是那2个点不亮
大家给点意见,新机还没过保,不敢随便下手

补充内容 (2011-8-15 12:37):
加焊北桥无果
补充下,是跑码跑到3938停顿2秒,然后复位灯闪了下重启,跑到96掉电1.5秒上电,内存场管换了,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你这块板子的内存时钟应该是北桥发出的,加焊北桥试一试

网友(点评):
有点心虚,不敢下手,万一加焊坏了。。。。

网友:
这板子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吧,那你给顾客说好我要动桥,可能做完后就好了,也可能动了后不加电不亮什么的,成功失败各占一半,他同意了你就做呗,不要怕啊

wangyi131 -2 山寨

网友:
学习  悄悄路过

落ゞ。寞 -2 灌水的家伙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1 内存插槽  2  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