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5S 开机很慢很慢,,, ..........

楼主(2011-08-14):
开机很慢,出LOGO都要等黑屏过后,要半分钟的样子,进系统直接进不了,,

滚动条一直在滚

网友(点评):
说的太过粗略,无法回答。楼主做过哪些努力,比如说MHDD什么结果

网友:
可以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 温度看下

网友:
HP  挑适配器 换个原装的试试    单用电池看下慢不慢

网友:
散热部份再看看。再做个系统。

网友:
刚开机就很慢的,,, LOGO 要等1分钟才出来

网友:
我上次一台三星的机器 是电池坏了 引起的 参考参考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个原装的。

网友:
试过原装的, 裸板好正常了,,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看看温度高不高,高的话加点导热硅胶,不行的话把风扇改成长转,在重新做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HP 是大口的,换原装电源看看,  CPU有没有占用100%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那个检测电压没有正常呀

网友:
硬盘检测过了吗?或换一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