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触发掉电

楼主(2011-08-14):
富士康775的板子,第一次触发,正常跑到26了,拔掉电源再插,触发掉电,拔了12V之后,还是触发掉电
不上U才不断电,换了好几个U,U是好的,座子用灯座看了,也米问题
座子加焊后之后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清COMS试试

网友(点评):
这都不用问的,早试过了

网友:
查cpu 的供电看看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