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达QL6 神舟HP660 不接屏会不会不过内存啊?

楼主(2011-08-14):
版号:广达QL6

机型:神舟HP660  650 540 560
接了一块光板,原来进水不开机,重作过南桥和IO后开机正常,但电流只能上到0.86A,PCIE卡跑E5,不插内存时跑E0 内存SM总线上有四个波形,上拉电阻上没有波形,感觉像是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正常,数据地址线阻值正常,我想不会坏这么多地方吧?
不知这板子不接屏会不会不过内存啊?没有屏线可以试,哪位碰到过的告知一下,先谢过!

网友:
谢谢关注过的同仁们,问题解决了,此板不支持PC4200的内存,曾换过667的条子,但这块板子在0.86处停留好一会才下去,误以为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