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驱动的ON/OFF反相电路

楼主(2011-08-14):
根据网上资料整理,不知道这种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修了这几年的显示器,由于对三极管的原理搞不清楚,前段时间遇见这个问题,也上网查了这个电路.在学了主板远程以后,老师把三极管的开关原理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很简单,驱动板过来的低电平信号,使这个三极管关闭(即三极管的C,E关闭),5V只有去驱动高压板这一条路可走(这个高压板是高电平).

简单点讲就是:三极管作开关用时:B极高电平,C,E导通.    B极低电平,C,关闭.

网友(点评):
那我问下,B极高电平,C、E导通 。 是C的电压流向E,还是E极的电压流向C?

网友(点评):
N管当然是C--->E

网友:
这种低电平的开启信到还是没见过,不过学习了,以后要是见差了就不会云里雾里了

网友A:
所谓低电平驱动只是驱动板上多了一级反相器。他反过去,你再反回来,使机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可将高压板的ON/OFF直驳驱动板,绕过反相器接在它的前级。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啊!我正想反相器之类,就拜读了,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把屏供电接到通用的高压板开关脚上

不要为了电压而提供电压!这样也比较危险!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 ,

网友:
我试过这电路可以用的 至今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低电平驱动只是驱动板上多了一级反相器。他反过去,你再反回来,使机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可将高压板的 ...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1-09-13):
今天刚收到一个这样的显示器,神洲数码e1710c的,原本就是电源板和高压板分离的,开机时,开机电压由10伏降到2伏,用上面的电路反相后又加了一个7805l的稳压,接通用升压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