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d CQ41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14):
hp compad CQ41 按开机按钮后,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亮无显示。。

后发现 只要不装光驱,就能正常开机并进入系统,正常使用。
进一步发现,装光驱后只要光驱是打开的(光驱弹出)就能正常开机,但是光驱按进去就开不了机了。
进一步测得,只要光驱和硬盘其中之一卸掉,就能正常显示开机。(都为SATA接口的)。
(另:有时候会出现,开机一两秒就掉电现象)
各位帮忙分析下啥问题???

网友:
有高手给个检修思路啊。。。。
拆机裸板检测啥都是正常的。。。
掉电也不是每次都掉。。。
遇到此类问题大家一般都是怎么修的啊????

网友:
查接口电路或数据线看看  !

网友:
找出图纸 查看光驱附近的跟硬盘之间的电阻。。

网友:
接口短路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