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EC工作条件

楼主(2011-08-14):
大家好,我是一位新手,我想问一下,EC工作的条件有那些,EC工作条件满足后会发出那些信号到南桥?南桥接收到EC的信号后会发出那些信号给EC,保证后面的电压正常输出?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是否读到BIOS程序。南桥接收到EC的信号后,如果所有都OK会发出待机电源好信号

网友A:
ec在开机前供电始终复位都已经工作了吗???还是在开机的一瞬间就有了!!!工作条件就是测量开机时钟复位吗???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期待哪位大师  给分析分析

网友:
论坛搜下好多的

网友:
看着标题来的,本来是要看高手来解答的,确没有看见一个回答的,无语了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OVER了,没错啊,EC和工作条件简单说,就是供电,时钟,复位啊,外加一个程序,程序是用来定义EC的GPIO脚做什么用的。以广达的AT6来说,EC本身不带程序,开机时,就要从BIOS中读取程序,这时可以用波波打到波形,是在低位地址上呵。EC发不出开关信号给SB,还要查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休眠信号,电池电量低的信号(用电池时)。

网友:
那位大师能具体的讲一下吗?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自本的复位,ACOK/ACIN。当EC参与开机的话的,当按下开机键,会发给一个信号给EC,EC接受到定个信号,经过内部的一些处理,会发一个POWRBIN#给予南桥,当然要使南桥也工作,南桥也需要工作条件的。当南桥工作条件都OK后,就会拉高S3#。S4#。然而开起二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在开机前供电始终复位都已经工作了吗???还是在开机的一瞬间就有了!!!工作条件就是测量开机时钟复 ...

这个是看具体是什么本子了。大部分笔记本EC是待机就工作的。EC的供电是保护隔离之前就供EC的。没有时钟就看晶振和谐振电容,复位也是看EC复位脚相连的延迟电容坏没坏,还有EC芯片本体也是很容易坏的。最好点办法就是找同样的板子代。EC工作条件全满足之后发出电源好信号,机器就开始上电了,S3 S4 S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看具体是什么本子了。大部分笔记本EC是待机就工作的。EC的供电是保护隔离之前就供EC的。没有时钟 ...

谢谢你的回答!!!本人就是对EC的时钟和复位还有开机这部分糊涂!!!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本人就是对EC的时钟和复位还有开机这部分糊涂!!!

客气客气。。。其实我也不怎么明白

网友(2017-04-14):
EC工作条件,你这样问没人能给出具体答案,但是你可以多查一下论坛上面一些不触发的案例,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