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学完了,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搞清

楼主(2011-08-14):
远程学完了,这些天实战修板我发现几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可能没有学好哦.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1,AMD的NV单桥板,在CPU旁边有一个MOS管,这是给什么供电的.好像不是给桥供电的,培训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啊.
2,775的板子好多桥供电和CPU核心供电都没有,这种是先修CPU供电还是桥供电
3,显卡部分,老师后面讲的MAST这些软件的时候,是只插坏的显卡吗,不插PCI显卡吗,那严重花屏看得见呢,
以上的问题可能描述不周,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请老师抽空讲一讲哦,谢谢.

网友:
1、cpu旁边的那个mos管,你看一看,它的s 极是不是1.2,如果是,就是总线供电!!
2,按照 intel的上电时序,是应该先修桥供电,后修 cpu供电!!
3,pci显卡只能用来修点不亮的显卡,你说的大花,的故障,只能是对mats软件熟悉后,进行盲测!!!

网友:
准备学远程主板

网友:
那个MOS管是在CPU左下侧吗,S极是多少电压?1.2总线供电
INTEL时序那就是桥供电先于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