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benq液晶问题

楼主(2011-08-14):
一台17寸benq液晶,出现按开关亮一下,电源灯就灭了,是电源高压一体板,5V输出有两个电容爆!还有一个35V330微法的电容爆,换上后,按开关没有反映,不接灯管,电压有5v和14V 输出,我用35V470微法电容代换35V330微法电容,现在不知道检那了,请会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5V和14V电容最好全部换掉,不开机查开关键有无电压,驱动板3.3V,1.8V有没,主芯片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液晶电路如果不接灯管是不行的。因为空载高压比较高保护电路会保护关机或者是只关闭高压电路。
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排除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先找好的灯管接上。如果接上灯管灯管能亮就证明高压电路是好的。
如果不亮,证明电源电路部分或者是逻辑板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看高压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高压末级是自激式的,断开14v通往高压电路的保险电阻能开机,一般是停振造成的高压末级功率管击穿。

网友:
路过..........

对于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断开高压试一下吧

网友:
搞好了,原来是开关,真是晕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呵呵,小小开关有事也爱捣乱,今天我也修了一例,接开关不断重启,也是查了半天,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