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很老的液晶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14):
显示器到手时,客户说是被雷打了开不了,拆开看一下,电源板多是雷打烂了(电源板,高压条,驱动板三个分开的),就用12V 5V电源板接上,可开机正常,关机就白屏,
线百分百多是接对的,不过它原来驱动板上的开关脚电压开机有16V,关机有12V,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关机白屏的问题解决掉
显示器

网友:
目标:把开关脚电压拉低12V----所以,接一个电阻到地,阻值自己测量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