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的显示器屏确定坏了,有维修的必要么

楼主(2011-08-14):
今天接了一台22的飞利浦显示器型号:220SW9 屏号:LM220WE1  故障原因格式两口子打架把屏给报废了  ,查看了22的屏价格最少都要600多,客户听到这个价吓一跳,我水平有限不知道哪位师傅有什么办法维修这样的机子,能把维修材料价格减少的么

网友:
22寸二手液晶 也就500元 屏坏了就沒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换屏,,

网友:
屏坏了还修个毛,直接报废

网友:
直接卖件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A:
一天一顾客拿一19寸宽屏液晶来维修,说媳妇和儿子打架,把显示器打烂了,一看确实是打烂了,只不过这液晶外面有一块保护玻璃,叫客户留下电话,检查了在说。等客户走后,接上信号线,开机,哦,还是好好的,不过为了多两个钱钱,给客户说打烂的多,换件修理要200多,直接说不修了,送你。

网友:
坏道什么程度?

网友:
液晶整台就是屏在作用,其他的壳电源板驱动板一文不值。叫客户换太算了还有保修3年

网友:
呵呵,液晶也就是个屏值钱,坏了就没的搞了

网友:
有的屏电路有问题是可以修的。但是屏碎就不行了。

网友:
玻璃爆了可以粘回去吗。没办法的。只能换屏。

网友:
你真黑呀,客户真是不懂赔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一顾客拿一19寸宽屏液晶来维修,说媳妇和儿子打架,把显示器打烂了,一看确实是打烂了,只不过这液晶外 ...

哈哈,你的运气不错嘛,只打了钢化玻璃,没有打到屏?

网友:
有的屏电路有问题是可以修的。但是屏碎就不行了

网友:
屏有没有破先...什么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