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出只有8V (已修好)

楼主(2011-08-14):
接修一台联想LXB-L15C,不通电,开机测无5V、12V,八脚电源IC为 200a6,初步测量后怀疑光耦,更换后5V正常,12V输出只有8V,从12V输出二极管处断开后面的负载,电压仍然只有8V,量12V到光耦的色环电阻阻值正常。查了下论坛,有同学说203d06可代换,换上后5V输出仍然正常,12V输出一直在7V~11V跳变,查IC第二脚反馈也一直在跳变。开关管和47uf小电容换过。 手头没有相同型号变压线圈和200a6替换,修到这里有点没思路了,请有修过类似情况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TL431,300V大电容,5V带负载测试

网友:
修好了,晕死! 一直想不明白就想先不接高压把板先装上去试下驱动板能不能正常工作,没想到装上去测12V输出有15V了,接上灯管都正常了,本来下午就修好了却愁到现在,浪费了几个小时,汗!
为避免负载影响判断,一般无电压的板都习惯单独拆下来修出电压了再装上测试,这次真是上了一课,呵呵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短路了

网友(点评):
不仔细看帖,人家说的是5V空载造成的,你给判断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