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 滴滴两声报警,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8-14):
我现在手上一个sl510,原来是装不上显卡驱动,
取下来重新植球后,内屏外界都不显示,但是电流跑的正常,
键盘大小写可变化,开机有滴滴两声报警,
但是显卡又重新植过球还是一样的
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个芯片试试了
显卡周围没有掉件,不知道跟 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
滴滴两声报警 应该是开机正常的两声  至于无显  还是你显卡没有做好   不行就好个好了

网友:
有显卡芯片了先换个显卡芯片,电流能够上去和BIOS的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声音,不显示把显卡重新做一下,

网友(点评):
我都取下来两次了,实在不行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个SL 410的也是这样了,看样子像是已经显示了,但就是不亮,BIOS刷了,显卡换了也不行,现在正查原因。

网友:
好的,才买了个 xeltek superpro 500p的编程器 带5个座子,跃跃欲试呢

网友:
电流上去的话,跟BIOS没有关系的了,还是查一下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个SL 410的也是这样了,看样子像是已经显示了,但就是不亮,BIOS刷了,显卡换了也不行,现在正查 ...

你的有结果了通知一下哦

网友:
有结果了通知一下

网友:
好的, 你修好了,也分享下。

网友:
换个新显卡。。

网友:
先刷个BOIS试下吧。把可能排除的都排除掉。最后再动硬件

网友:
昨天发现显卡背面的现存边上有细小的珠子,估计可能爆珠了,把两颗都取下来重植后,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下内存试下!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显卡不能植太多次球。直接换一个新的试下。

网友:
换个吧,可能坏了吧

网友:
建议你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