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笔记本马赛克的花屏

楼主(2011-08-14):
一台华硕的M51V的笔记本花屏,但是字符是正常的,马赛克的花屏,很有规律的花,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这已经换过保用的显卡,一样的故障,全新的显卡不显示。找到一片一样的显存依次更换也是一样的现象。现在是无法下手了。

网友(点评):
取下硬盘试一下。你会看到好事的。

网友:
更换全新的显卡是不显示,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1是BGA功夫不行,2是型号弄错了,3是芯片是坏的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

网友:
虽然 我很想帮助你但我还没有到达这境界,楼主修好了之后一定记得在此告诉大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有看过一牛人,说是BIOS引起花屏,不知真否

网友:
BIOS已经刷写过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现在在定全部的显存8粒,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机率大.............

网友:
遇到过一台索尼的,和楼主那一样,做显卡多次不行《《,  楼主修好说一声!!1

网友:
期待楼主换显存好。

网友:
显卡,加焊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规律的花显存颗粒的可能性最大、以前我遇到过、把显存颗粒换了就应该行的

网友:
这种花 到是少修到,部件替换法多试试

网友:
怎么不纠结一下内存 - -

网友:
我感觉也是显存,一般不是显卡肯定就是显存了,现在显存出问题的也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买8颗显存是错的。原因是你既然已经用一颗替换了全部还是如此,说明不是显存坏了。如果楼主再有机会摘下显存,那么要通过显存的焊盘对GPU打一下阻值,显存的规格及引脚资料相信楼主不难弄明白,只是工作量很大。另外楼主懂得台式机显卡怎么修的话就大大减少工作量。是这样的,用MATS的检测结果来分析,可以精确到哪颗显存与GPU之间的链接出故障。摘掉这颗显存后通过焊盘打值。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层的问题,高温加热,有的板子会出问题的,特别是以前的老板子,板材比较差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BGA焊机,这个肯定你做BGA没有做好。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像显卡问题,LZ查查显卡周围有无掉件的,或测测有无高温烤坏的原件

网友:
看下显卡 显存 那边 有没有断线的 要是还不行就 换板子吧

网友:
显存的几率很大啊,楼主怎么不检测检测显存呢

网友:
保用的显卡同样情况,全新的不显示,是不是新显卡没做好呢。或者本来就是显卡外围电路的问题,换了新的就还是老故障

网友:
我怀疑是他显存没上好

网友:
补充一下,我定的是两片显卡,一片是全新的,一片是旧的,先上的旧显卡,现象一样,后上新的显卡没有显示,把原来的显卡装回去,故障依旧了。我说的这个现象主要是它的字符正常,没有花,但是整个图面的马赛克是有规律的花。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看看外接显示器花不花。

网友:
显存可能性小,除非有几个同时坏的,楼主换了8个显存后请回下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