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开机不亮

楼主(2011-08-14):
今天接一HPV3000机子,INTEL的芯片组,开机电流跑到1.1左右不亮,拆机光板加电跑到0.8A左右,上CPU跑到1.1A左右不动,上内存电流和不上内存电流一样1.1A左右,内存供电,时钟,对地阻值=都正常,其他供电也正常,加焊北桥电流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INTE芯片组,独立显卡,急求思路

网友:
刚刚看D壳了型号是HPV3500的机子,高手们在那啊,给个思路啊

网友:
HPV3500的机子
老大。965的桥,你蹂躏它干什么啊
你的显卡不争气。你折磨她才对

别弄无辜的北桥了,

网友:
先干显卡 在说

网友:
欢迎新人,但这样的问题太差了,起码也到论坛自已找找吧。真正作维修的,不会不知道这个的。论坛应当适当提高发帖的条件呀。不然不好。得在发展与作精之间取舍。可以搞个新人版。。

网友:
直接干显卡     干北桥没有用啊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嘻嘻,我是新人,那高手给个思路啊,电脑弄的不多也就修了3年笔记本,BGA嘛也就做一个好一个

网友:
手上现在没有显卡,准备加焊看下,还有一个问题是V3500的显卡易出问题,是叫客户换显卡列还是换板的?

网友:
现在V3500的板子不贵,价格客户一般能接受

网友A:
直接干显卡  别磨蹭了。   或者用风枪预热下显卡,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显卡  别磨蹭了。   或者用风枪预热下显卡,看亮不亮

我这里有BGA的,现在就加焊显卡看下

网友(点评):
用风枪加热几十秒就亮机了。 你试试看。

网友B:
如果供电都正常就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都正常就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不费事

加焊了,没有用,现在是一点思路也没有了

网友:
明显的显卡。。。做的时候小心 显卡没有上供电啦

网友:
高手们该进来瞧瞧了急求思路

网友:
换个新显卡吧,但是有时CPU 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大家都说直接干显卡,可调电源的电流只可能参考,但不能作为问题判断的依据。当然这对维修有一定的经验来说当然好了。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还滑到那一种地步的。问题还是得细心查。找出问题对诊下药才是可行。

网友:
V3000的显卡太脆弱了,

网友:
v3000 的本直接修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直接修显卡吧,乱动965的桥,不把你搞死算好的啦

网友:
拔掉内存报警 就干显卡吧

网友:
直接做显卡 不行就重新植珠

网友:
V3000独显这样的机器哥几个拿到手就去干南北桥。。。

网友:
客户愿意换板,谢谢各位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