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新手的困惑!!!!

楼主(2011-08-14):
    作为一个笔记本维修新手,想必大家和我一样都有很多困惑,现在我将这些困惑列出来,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帮助很多正在发愁迷茫的人们。
      1. 在待机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也就是在开机前需要哪些条件,在触发后能工作,另外CBM,DBM,FBM,GBM,HBM,IBM,这些桥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吗
      2.北桥在待机和开机需要哪些条件?845,855,915,945,965,这些桥工作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吗?(自己感觉不一样),还有除了工作电压外,其他的工作需要的信号条件都是一样的吗?
     3。一些IO芯片工作条件,除了电压,时钟,复位,这3个条件满足还要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希望看到我这个帖子的维修朋友们,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迷惑,请你帮忙顶起!!!!!
如果你也是从这个迷惑的问题过来的维修朋友,请你一定多多赐教,自学真的好难,网上搜索的都是台式机的,请高手们好好讲讲,不盛感激!!!!

网友:
楼主你好,很荣幸回答你的问题,非专业人士,回答仅供参考。
1.待机的时候南桥应该认为没有工作的,只有RTC模块一直在工作,因为这个模块要保存时间,所有CMOS电池会一直为这个模块提供能量,一直工作。,其他部分认为是没工作,但是大部分主板都有一个待机的3VALW给南桥供电了,为南桥工作提供了电压。
2。北桥待机的时候应该没有工作,供电也没有产生,开机状态下,要正常工作, 首先供电,时钟 复位,然后和CPU 南桥之间的总线通断等。
3.楼主以后问单个问题啊, 懒了。 见谅。

网友(点评):
回答的多了就多加点

网友:
顶起来看看有什么高手来赐教呵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还在学习中,顶起来,期待高手解答,小弟愿意加分

网友:
顶起来  看看有什么高手来  赐教我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就是想知道南桥待机开机所需要的条件,还有北桥,弄明白这个对于修不能开机的故障很有帮助啊!

网友:
我们都想知道。。那位前辈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