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2220HDP出现花屏?????

楼主(2011-08-14):
偶最近碰到这样的故障:正常用的情况下显示器一般没有问题:一旦玩起CF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天就会出现如上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已经确定不是显卡的事,就是显示器本身有问题所造成的这种现象如上图:

网友:
去看一下排线

网友:
你这图片...看不清晰 啊.

网友:
今天我遇到这样类似的一例,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或附近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我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纠结,应该是发热引起

网友:
屏的问题,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样,我修玩了两个星期后,送售后换屏,ok

网友:
发热问题,好好处理!~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