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蓝屏

楼主(2011-08-14):
ACER看电影时蓝屏,加焊过显卡了

网友:
硬盘,内存,CPU 有替换过没?

网友:
佩服楼主,蓝屏就直接做显卡吗?

网友:
主要是看看内存硬盘这些有问题没

网友:
唉,换根内存就好喽

网友:
蓝屏和显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主板和硬盘,内存

网友:
既然显卡也做了,那就换内存,硬盘,cpu试一下

网友:
我们维修一般都是先易后难的吧,先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重装个系统,换根内存试试等。。最后不得以再干桥和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