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

楼主(2011-08-14):
这个电路的二极管BD1-BD4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坏了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换

网友:
学习中............

hrkang -1 严禁灌水
AWX -5 严禁灌水
不解释 -2 严禁灌水

网友:
钳位二极管,作用跟稳压管差不多,主要是用来保护接口的输入电压在芯片允许电压范围之内,在维修其损坏情况的时候一般只要排除故障,这个二极管可以不用。至于代换则要搞清楚钳位电压是多少!!!我见过5v的,在工控上还见过12v的。

网友:
双向二极管,这种一脚接地的方式是钳位保护,对输入线路有保护功能。大家可以参照笔记本网卡部分的图纸来看,常有这种接法,只不过使用的材料不同罢了。

网友:
是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即瞬间电压抑制二极管,最常见的型号是P6KE系列。

网友:
{:4_113:向前辈学习

yzz1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双向二极管      主要用来防静电!

网友:
双向瞬态电压抑制而已!吸收静电防止影响!

网友:
GP82B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2011-09-14):
谢谢,学习了。上次修印刷时看到过板子上有标这样的。查了很久。今天才明白。

网友:
我很菜、、请指导下、、谢谢。。这个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代替不可以吗、、比如3V的信号上用5V的稳压二极管、、也可以达到滤瞬间高压、负压的目的吧、。。。。

网友:
不能用普通管代替,这种管是、过压击穿短路,保护后面电路不受损。老彩电用的R2M就是这种保护2极管。

网友:
双向二极管 , 起保护作用。。。。

网友(2011-10-29):
既然是保护作用防止静电的不知道可否不要采用~就拆掉不装下去~如果不行那也得找料板上拆~

网友:
应该是双向保护 我见过最多的是用的DB3双向保护管

网友:
很多地方用来防雷击。。

网友:
哦,受教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东东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