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E1更换主板问题

楼主(2011-08-14):
佳能E1更换了主板,能正常使用。唯一的问题是,转动功能盘换功能,发觉场景模式:人像、风景两挡变成P挡和自动挡了。是真么回事呢?

网友:
模式盘没有对准位置。拆开重新校正!

网友:
ok,我再拆开看看。但拆前还是有疑问:现此机就这两档不对外其它挡都对位,并且该模式盘可以360°任意换向换位。如安装错位了不是应该全错位了吗?

网友:
拆开看了再说,有些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
还是板子问题吧,模式轮线和按键线一般直进DSP

网友:
如果没有安装错就是主板程序问题,可能有版本的区别。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