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6用电池开机后,插入适配器就短路

楼主(2011-08-14):
一台BENQ R46的机器,版号为DAOPB2,965PM+ICH8M+ATI显卡,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独用适配器开机也正常,两者一起开机也正常,也可以充电。但用电池正常开机后,此时再插入适配器就短路,电流到5A,不充电,电压也接低了,19V拉低成14V,机器黑屏,现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有修过此类故障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是发个图纸一起研究 。故障估计是保护隔离 电容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 多查查

网友:
隔离管穿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仔细查保护隔离电路